请教verilog的pwm波的产生

楼主(2010-03-21):
看见一个程序上关于两个按键控制pwm的占空比,没明白程序中那个count计数
count[13:4]和count[15]所代表的意义   请指教  谢谢
程序如下
module pwm(clk,key,led,count,pwm_count);
input clk;
input [1:0]key;
output led;
output count;
output pwm_count;
reg [32:0] count;
reg [9:0] pwm_count;
reg flag;
reg pwm_flag;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count+1'b1;
if (count[13:4] < pwm_count)
pwm_flag=1;
else
pwm_flag=0;
if (count[15] == 1'b1)
begin
if (flag == 1'b1)
  begin
  flag= 1'b0;
  if (key[0] == 1'b0)
   pwm_count=(pwm_count+10'b0000000001);
  else if (key[1] == 1'b0)
   pwm_count=(pwm_count-10'b0000000001);
  else pwm_count=pwm_count;
  end
end
else
flag= 1'b1;
end
assign led=pwm_flag;
endmodule

网友A:
if (count[13:4] < pwm_count)
pwm_flag=1;
else
pwm_flag=0;
很明显,count[13:4]就是用来作为产生PWM的占空比的,原理就是对clk的计数超过count[13:4]中预置的值后,PWM输出为0。最后PWM输出占空比就是count[13:4]中预置的值除以2的10次方([13:4])

count[15]是个标志位,好像是为1的时候可以读按键,然后改变PWM的占空比,步进是一个clk
  if (key[0] == 1'b0)
   pwm_count=(pwm_count+10'b0000000001);

代码貌似很简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很简单 我是菜鸟  就是不理解为啥他非要用13-4,而不用10-0,呵呵 辛苦啦

网友B:
感觉它的占空比不是那样哦!脉冲宽度不是count[13:4],应该是{pwm_count[9:0],1111}
举个例子,如果pwm_count[9:0]=10'b1000000001,那么脉冲宽度应该是14'b10000000011111,而占空比应该是这个数除以2的14次方。
个人看法!!  不过我不怎么明白count为什么要设置为[33:0]???

网友B:
ps:我也是个新手,本来想写个testbech出来,结果仿真出错!!:'(还不会解决,LZ有testbech吗?发来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B:
额……将位数缩小后测试了一下,脉冲pwm_flag的宽度应该是:
eg:   pwm_count[9:0]=10'b1000000001,那么脉冲宽度是14'b01111111111111

楼主:
我也没仿真 就是看着这玩意设定为32-0,然后用13-4感觉有点不理解,
回复 网友B:
要是我就直接用9-0了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感觉高电平持续时间是这样的,但整个周期是根据count算的

网友C(2010-06-10):
请教一下 flag= 1'b0;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C:
还有我刚刚用这个做实验,怎么按键没按下时LED就在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