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数字还是模拟示波器好点,大家给个见议,谢谢!

楼主(2010-03-21):
最近想购买台示波器,去到市场上发现数字的比模拟的要便宜很多,大家用过的朋友介绍下,到底是买模拟还是数字的好用?主要用途就是玩单片机时测一下;

网友A:
数字的,看得比较方便

网友B:
楼主搞错概念,数字示波器比模拟示波器贵才是,至于具体哪个品牌、型号好,看你的用途,合用才是首要追求的。

网友C:
我感觉还是数字式的比较好一些吧

楼主:
楼上的错了,昨天我才去市场上了解了,100MHZ的,一问,卖的人都说买数字的便宜划算,模拟的反而贵很多,数字的1K7~2K的就有很多牌子了,模拟100MHZ的,普扁都是在4K至6K之间,都是进口的。我之前也认为数字要贵。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主要用途就是玩单片机时测一下”,为什么要买100MHz带宽的?玩单片机,有10MHz带宽已经足够了,顶多用个20MHz。
当然,数字式示波器好用,功能强,那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E:
玩单片机还是要数字的,模拟的显示不了非周期波形。

网友F:
数字的某些细节会看不到!因为模拟转数字式AD采样,数字信号的波形是阶梯型的!模拟式平滑的!听说模拟的没有储存功能的40M二手大概也就7 8百快钱!当个电视机!    买个数字的吧!方便!

网友G:
感觉还是数字的方便,也不贵.....

现在用的安泰信的 也就一千多快钱....还不错.....

数字的 泰克可有点贵哦,公司有两个,都是1W以上的.....

网友H:
俺也在添数字的了,储存深度要深点才好,NND,除了看波形漂亮,模拟的越来越不顺手了

网友I:
原来用的时候记得有次60M带宽的数字示波器看不到的信号,但是在20M的模拟示波器里看得到...
AD采样的问题

网友J:
楼上出现的问题应该是采样率(扫描频率)的问题,把扫描频率提高应该看到,但可能出现看不全自己想同时显示的部分,比如慢周期中的高速成分。这种情况下模拟的有时会好一些。

网友J:
模拟示波器的带宽是固定的,改变扫描频率只是改变显示的范围(时间段),数字示波器的采样率是可变的,同一个波形不同的采样率显示波形不一样这是使用者要注意的。

网友K:
模拟的好

网友L:
低频的还是模拟的用的爽一些

网友M:
这个真得看具体用途

网友N:
上面打听的价是忽悠人的,同样性能的示波器是数字的贵,应该贵几倍吧。

网友O:
当然是数字的,功能多,很爽!

网友P(2010-05-04):
当然是数字的好了,http://shop33384260.taobao.com    看看这里应该有适合你的

网友N:
数字的真100兆的比模拟真100兆要贵10倍。假的就不说了。

网友Q:
数字泰克的不错,可靠,我公司有一台,10年了,还很好

网友R:
泰克
可以
就是太贵呀

网友S:
模拟示波器是利用扫描电路将每个时刻的电压反映在荧光屏上,数字示波器是用高速AD将信号采样然后通过软件计算后将波形绘制在显示屏上的。
这里以低端示波器为基础分析利弊,高档的一是咱买不起,二是如果你都能知道手上的示波器不够功能,那你就已经知道下面这些常识了。
都讲缺点吧
1,模拟示波器无法让波形暂停,因此转瞬即逝的信号无法被保留下来。数字示波器可以,模拟的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实现,如照相或长余辉或自带波形保持,但这是需要额外投资的。
2、数字示波器的波形只是所有波形中的一部分,如果你关注的凑巧在那个间隙中,你将看不到。而模拟示波器却会把它反映在显示屏上。高档数字示波器是可以的。
3、数字示波器一般没有对比度的关系,因此无法显示一个信号出现的频率。高档的数字示波器是可以的
4、模拟示波器的扫描频率可以随便调节而数字的或能是那么几种。(我目前还没有见到可以随便调的数字示波器),这个主要在显示眼图时有点用。
另外,高档的数字示波器已经能替代模拟示波器,但价格都不低
数字示波器目前我已经见到30G带宽的,模拟的,最大见到400M的。
模拟示波器基本已经停产

如果是自己玩单片机,还是数字示波器比较好用。国内选普源100M就不错了。我朋友买的是3100,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降。有钱可以买TEK的。听说对有款对学生特价。
模拟示波器,由于市场上有大量二手货,价格比较低。对手头紧张的来说,也是基本可用的。但我还是建议买数字的。如果是玩模电(无线之类),模拟示波器基本就够了。
带宽问题,虽然100M的示波器给它一个100M的信号它也能显示一个波形,但这时已经变成正弦波了,而且幅度也变小了。所以玩买片机,至少也得50M的。

网友T:
如果带宽要求不是很高(10M),而且对电子有兴趣,可以自己做一个,有开源的项目,现成的电路图、PCB、代码,主体元件是一块MCU与一块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