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与DSP的HPI接口通信设计

楼主:
本人大四了,毕业设计要做这个题目,我学通信的,老师让我做这个题目,对DSP了解就一点点,我就想谁能提供我一些资料,最好有程序,C语言编的,CCS可以调试出来的,感激不尽,怎么编程让单片机通过DSP的HPI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A(2010-03-21):
免费的代码么?

楼主:
有么?只要这个设计的程序,汇编和C语言都可以吧

楼主:
其实就要这个课题的一个程序,希望有做过的好心人能提供这方面资料,谢谢了

网友B:
可以参考下,我也打算用这个来弄HPI接口,不过还没测试,仅仅通过51来存储DSP的代码

// 定义寄存器端口地址
#define   HPICL          XBYTE[0xe000]
#define   HPICH          XBYTE[0xe100]
#define   WR_HPIL0_D     XBYTE[0xe200]
#define   WR_HPIH0_D     XBYTE[0xe300]
#define   WR_HPIL_A      XBYTE[0xe400]
#define   WR_HPIH_A      XBYTE[0xe500]
#define   WR_HPIL1_D     XBYTE[0xe600]
#define   WR_HPIH1_D     XBYTE[0xe700]

#define   RD_HPIL0_D     XBYTE[0xeA00]
#define   RD_HPIH0_D     XBYTE[0xeB00]
#define   RD_HPIL1_D     XBYTE[0xeE00]
#define   RD_HPIH1_D     XBYTE[0xeF00]

#define   WR_CR          XBYTE[0x7100]
#define   WR_PARA        XBYTE[0x7000]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dspcode.h>
sbit  NRST       =P1^2;

void hpi_restart(void)
{
      NRST=0;
      delay_ms(10);
      NRST=1;
      delay_ms(10);
}

uint8 hpi_read(uint16 addr)
{
      unsigned char i;

      WR_HPIL_A=addr/256;
      WR_HPIH_A=addr%256;
      i=RD_HPIL0_D;
      i=RD_HPIH0_D;

      return(i);
}

void hpi_write(uint16 addr,uint16 dat)
{
     WR_HPIL_A=addr/256;
     WR_HPIH_A=addr%256;
     WR_HPIL1_D=dat/256;
     WR_HPIH1_D=dat%256;
}

void hpi_code_load(void)
{
     uint8  code   *dspptr,*temp;
     uint8 len;
     char i;
     uint16 addr;

     HPICL=0x08;  //clear HPIint,least is first
     HPICH=0x08;

     dspptr=dspcode;    // 这里的dspcode是我通过DSP生成.out文件,然后转化的code代码
     while(1)
     {
       len=*dspptr++;
       if(len==0) break;
       else
       {
         addr=((*dspptr++)*256)+(*dspptr++);
         addr--;
         temp=dspptr;
again:
         WR_HPIL_A=addr/256;
         WR_HPIH_A=addr%256;
         for(i=0;i<len/2;i++)
         {
           WR_HPIL0_D=*dspptr++;
           WR_HPIH0_D=*dspptr++;
         }
         dspptr=temp;
         addr++;
         WR_HPIL_A=addr/256;
         WR_HPIH_A=addr%256;
         for(i=0;i<len/2;i++)
         {
           if(RD_HPIL0_D!=*dspptr++)  goto again;       //不相等,再写
           if(RD_HPIH0_D!=*dspptr++)  goto again;
         }
       }
     }
     WR_HPIL_A=0x00;
     WR_HPIH_A=0x7f;
     WR_HPIL1_D=0x00;    //THE START ADDRESS OF RUN
     WR_HPIH1_D=0x80;

}

uint8 hpi_get(void)
{
    WR_HPIL_A=0;
    WR_HPIH_A=0x7d;

    return(RD_HPIH0_D);
}

网友C:
工作原理:单片机是主机,DSP是从机,通过总线来访问DSP中hpi里  的数据.

hpi有8位和6位的.单片机需要3伏的.

楼主(2010-05-13):
你又设计版本么?

网友D(2010-11-03):
楼上le通常表示单片机为低电压产品(通常为3.3V)所以可以连在一起。跟容量没关系

网友E:
这是我以前做过的一块板子,图中是dm642的HPI接口与一片单片机连接在一起,单片机通过HPI接口给DSP装载程序和数据通讯.
QQ:199663740

网友F(2012-07-16):
HPI连线太多了。

网友G:
我看有的文档说是DSP的CODE和DATA(初始化数据)分开写入。5楼同学应该是合在 一起写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