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08GC101芯片资料

楼主(2010-03-21):
请问这个型号的片子是ST出的吗?怎么哪也找不到资料呢?

网友A:
肯定是ST的呀,在官网上找不到,就可能停产了

网友B:
肯定是ST的呀,在官网上找不到,就可能停产了
引用 网友A:
不知怎么搞的,最近是有很多官网上找不到的片子让人迷惑。但这个型号从来都没听说过,估计不是ST出的了。

楼主:
听高人说,这是ST还没上市的Cortex-M0! 价格超便宜,1$以下。现在有些超级大客户如做电表的已经拿到样片了。。。。不知是否真的?

网友C:
听高人说,这是ST还没上市的Cortex-M0! 价格超便宜,1$以下。现在有些超级大客户如做电表的已经拿到样片了。。。。不知是否真的?
引用 楼主:

STM08GC101应该不是ST还没上市的Cortex-M0。根据ST的命名习惯,没上市的Cortex-M0属于32位单片机,应该叫STM32xxx。
STM08GC101应该不是ST的单片机,因为ST的单片机目前主要有32位的STM32系列,和8位的STM8系列:STM8Sxxx、STM8Lxxx;而STM08GC101中间多了个“0”。

网友D:
请楼主仔细检查型号,ST的产品中没有STM08GC101这个型号。

网友E(2011-10-13):
这个型号应该是ST为指定代理商或方案商打的,建议楼主查下STM8L152的资料

网友F:
这个型号应该是ST为指定代理商或方案商打的,建议楼主查下STM8L152的资料
引用 网友E:

同意sunners的观点,再透露一点,该款产品应该是用在电能表产品上。

网友G:
这个型号应该是ST为指定代理商或方案商打的,建议楼主查下STM8L152的资料
引用 网友E:

非常有可能

网友H:
型号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