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的读写问题,烦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21):
在1602显示时,如果EN信号脉冲时间过短会出现什么状况?
写入1602寄存器的是以前总线上的数据么?脉冲的典型时间是多少?数据手册上只给了300ns...显然不够。
先谢过了.

网友A:
个人觉得,en=1;执行这一句就要1us,已经足够。
先送数据,在使能。你应该考虑busy信号,而不是en脉冲过短。

网友B:
这个不是老有成熟的驱动模块了吗?满世界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