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菜鸟的困惑。。。

楼主(2010-03-21):
用C语言编程,点编译命令后出现这样的提示:arm-elf-gcc: cannot specify -o with -c or -S and multiple compilations  该怎么解决啊?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上去-o 和-s或-c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B:
点编译命令后?你用的什么IDE?
俺们一般都直接写个Makefile然后make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