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k-join和initial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1):
弱问几个问题,谢谢指教
1、用Verilog在Quartus下写了个含有fork-join的代码,可是编译出错,是不是因为它是不可综合的语句块?那么既然这样,这个语句块还有什么用呢?如果我要执行一个并行功能,该怎么解决?
   2、initial也是一个不可综合的,是不是意味着在Quartus下不能进行仿真来验证一些初始化语句的功能是否实现了呢?

网友A:
不要整这些没用的

网友B(2010-07-08):
我用的是quartus8.1,不支持fork-join。删掉即可。
我当初受阻塞和非阻塞的蛊惑,用了fork-join。
对于学习来说,这是一个伪问题。纯粹是把玩语言而已,没用。

网友C:
都只能用于仿真
使用ModelSim

网友C:
你还不理解 用hdl做设计的本质

网友D:
verilog的结构,有些是可综合的,即可以用硬件来实现你的编码;有的是不可综合的,即不可以用硬件实现你的编码。
不可综合的部分主要是用在仿真验证上面,便于写test bench。其实现在验证在整个设计流程中占了很大部分的资源,很多时候要超过设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