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纹波在30mV以内的LDO解决方法

楼主(2010-03-21):
整个系统中,仅有一个3.3V的传感器,纹波要求在30mV以内,大于50mV就会死掉。
   在传感器LDO之前,加0505的隔离电源,是可以的,但成本不允许。

楼主:
GSM工作的时候,纹波特厉害,200mV了

网友A:
地线的问题?

楼主:
四层板,中间有完整的地层
传感器的LDO之前加TVS(5.0V),加1000uF的解,也不起作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过,尖峰周期约10~50ns

传感器LDO前端,加TVS(5.0V),大电解也不行

网友B:
同行来的,支持一下;
感觉是辐射的原因?或是测量方法有问题?
屏蔽试试?

楼主:
是传导干扰

网友C:
这个解决起来很简单:
1.GSM发射功率电路的电源滤波电容要用高频低阻电容。(0.4RMB以内)
2.加470UH以上共模电感。(0.35-0.6RMB间)
3.在3.3V,5V电源处加陶瓷无极性电容。(1.6RMB以上)
我要在广州,1小时内就可以免费给你搞好了。
去年聚会还同一桌。。。。哈哈

网友C:
还有陶瓷无极电容最少要用22UF以上的,加一个上去,示波器看着纹波低一截,爽!最是贵,一个22UF/16V,查不多1210的,要7毛多钱RMB.我公司还是KK级的用量啊。

网友D:
可以用NCP3985SN33T1G替代传感前的LDO试一下。

楼主:
对电源领域理解不够深,谢谢!
不过电源领域确实不那么容易搞,如果容易搞,就无需专业的电源公司了。

网友E:
LDO的输出纹波不可能有30mv这么高的,主要还是辐射干扰,做好屏蔽吧.

网友F:
学习了,不就会用到

网友G(2010-09-23):
MARK
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H:
LDO出来,一般来说,纹波也就30-40mv

网友I(2013-01-10):
加电感到底如何,,不知道楼主解决了么,我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