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地的交流阻抗

楼主(2010-03-21):
电源对地的交流阻抗 怎么理解?不懂什么意思,望指点,谢谢解决

网友A:
意即dU/dt

网友B:
电源对地的阻抗,就是在某个频率下电源的内阻。
电源不是理想电压源,总存在一定内阻,而且内阻有电抗成份,就是说,有容抗或感抗成份,也可能有更复杂的情况。其产生的原因也多种多样,以一块电路板为例,板边有个插座接某个直流电源,从芯片角度看,电源的交流阻抗包括电路板上导线的电阻,导线的电感的感抗,电路板上并联在电源两端的电容的容抗,电容的等效电阻,插座的电阻,等等,再加上板外电源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