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机中的普通整流二极管正向电压为-2.5V?

楼主(2010-03-21):
我家电话突然没反应了。于是我拆开看了下,压敏电阻是好的,接着整流桥4*1n4004是好的。水晶头输入为43V电压左右,它经过的压敏电阻并联整流桥,接着分到三极管A92,A42等。我测得其中有二普通整流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为-2.5V。是不是有问题呢?另外,我测了4个三极管A92与A42得UCE,其中2个是43V左右,还有2个是36V左右,是不是也有问题呢?(三极管如何击穿的话UCE是0V吧)我不想拆,我焊接技术不好。想大侠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正向电压为-2.5V的应该是2.5V稳压管吧。

楼主:
不是稳压管。它的漏电流难道很大吗?因为这器件的具体信号我不知道。和它长的一模一样的一个二极管上的正向电压为0.2V,貌似电流过小。不太可能是锗管的。

网友A:
还是弄清楚原理吧,单凭“长的一模一样”就判断是同一种器件不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