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和电阻并联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0-03-21):
我拆过很多的充电器,里面连接整流桥的大多数都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并联起来再接入整流桥。想问一下 这个电阻和电容并联用什么用啊!

网友A:
大概是电容降压电路。
并联的电阻是为断电后释放电容上电荷。
别用这种电路,太危险。

楼主:
maychang你好!你能说说原理吗?为什么危险啊!危险为什么好多的电路还用啊!谢谢了!

网友B:
并联我没有见过,串联后接上去我是见过不少,尤其是开关电源输出级。
工频级整流电路,多是直接并联一只小电容了事。这种现象,我理解是对整流二极管作高频旁路。

网友C:
将交流市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的常规方法是采用变压器降压后再整流滤波,当受体积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时,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采用电容降压式电源.

网友C:
昨天说错了。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