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样的霍尔传感器吗?买来一直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0-03-21):
侧面细脚是霍尔的+5V,GND和Vout。静态时Vout输出2.492V,穿孔电流0.48A时Vout达到2.544V,粗脚悬空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3根一匝的线圈。

网友B:
粗脚是一次电流输入脚,共3对,可以根据你实际输入电流做成穿心三匝、两匝或一匝,实际输出电压比约为1A/0.1V。

网友C(2010-04-30):
没见过这样的霍尔。

网友D:
还真没见过。。。哈哈,

网友E:
不知道这个品牌的是怎样?可以去咨询原厂的技术人员。
但是用过一个外观类似的。有两种应用模式,1是穿孔2是使用这三对脚做一次电流输入,参考4楼。

网友F:
真没见过,什么公司的呢,打电话咨询啊

网友G(2010-11-20):
这个是国产的闭环霍尔,可以通过调节匝数来调节测试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