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rotel99

楼主(2010-03-21):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是菜鸟 好像用NETLABEL  将两张原理图要连的引脚对应了 生成PCB就能完整布线:shutup:

网友B:
1.用port
2.可以扩大图纸

网友C:
用PlaceSheetSymbol 把两个文件生成到一起

网友D:
同意4楼

网友E:
可以选大点的图纸,建议选A4的

网友F:
A3的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G:
LS:A3的图纸比A4的大!

网友H(2011-05-09):
Protel99se分层画图Demo.rar (596.74 KB) 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网站上看到一个前辈的,借花献佛了,是一个分层画电路原理图的例子,应该对你有用的

网友I:
3、4都是的

网友J:
请参考层次原理图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