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例程会有错的吗?

楼主(2010-03-21):
M3 8962的开发板 CAN例程是否有错的吗?

网友A:
应该没吧

网友B:
快二十天了,解决了吗?详细说说

网友B:
不知是不是在波特率设定那里?

楼主:
不知是不是在波特率设定那里?
引用 网友B:
对,你也碰到过?

网友C:
有可能会有错,不过可能性很小

网友D:
还没发现过

网友E:
这个也会有错?

网友F:
没发现过错的

楼主(2010-04-24):
看来大家基本没见过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G:
波特率设定那里,例程中对系统时钟设定是使用了PLL的,后面CAN波特率设定的选项是6M(因为晶振是6M)。

网友G:
但是从周立功网站上下载了CAN波特率的技术说明,上面又说LM3S2000系列、LM3S8000系列CPU的CAN模块时钟为:使用PLL时固定为8M,不使用PLL时则与外接的晶振频率相同。

网友H:
哦?到底是例程错了,还是说明错了。

网友I:
应该是8M

网友I:
周工的CAN例程
一直开接收好像要出错

网友A:
嗯,要发生SSI0 Rx and Tx中断

网友A:
按照带的书上所说,很难设定好波特率

网友D:
好像CAN的通讯波特率与PLL无关

网友F:
仅和外部接的晶振有关吧

网友B:
用示波器监视CAN的波形,慢慢调整才设定好波特率。

网友J:
8962中的CAN功能模块中,检测总线断开的标志根本不起作用。

网友K:
应该会用吧,不过概率比较小

网友D:
这跟ADC模块的时钟有些类似

网友D:
ADC模块的输入时钟:若启用PLL则固定为16MHz,若不使用PLL则等于晶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