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是大端还是小端

楼主(2010-03-21):
找不着解释,谁给说下啊

网友A:
小端...

cortex m3是小端

自己在mdk编译的时候,看信息

网友B:
CM3这个内核是大小端可配置的:
The processor contains a configuration pin, BIGEND, that enables you to select either
the little-endian or BE-8 big-endian format. This configuration pin is sampled on reset.
You cannot change endianness when out of reset.
STM32是固定配置为小端的:
The bytes are coded in memory in Little Endian format. The lowest numbered byte in a word is considered the word’s least significant byte and the highest numbered byte the most significant.

网友C:
编译的时候还真没注意到:D

网友D:
自己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E:
既可大端,也可小端,默认小端,默认引脚BIGEND来配置大端模式或是小端模式

楼主:
多谢大家解释

网友F:
编译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信息的

网友G:
还是小端好,毕竟现在是intel盖过moto了,PC机基本都是小端的……通信时基本上内存拷贝就行了

楼主(2010-04-21):
还是小端好,毕竟现在是intel盖过moto了,PC机基本都是小端的……通信时基本上内存拷贝就行了
引用 网友G:
意见不谋而合啊

网友H:
既可大端,也可小端,默认小端,默认引脚BIGEND来配置大端模式或是小端模式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管脚吗?
IAR编译器倒是有个选项的。

楼主:
是啊,我也疑惑

网友I(2021-02-23):
引用 网友E:
既可大端,也可小端,默认小端,默认引脚BIGEND来配置大端模式或是小端模式 ...

STM32系列开放了这个引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