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机电机,光耦问题!

楼主(2010-03-21):
我用一个单片机控制2个步进电机,只用一个电源,有需要在单片机和电机之间用光耦隔离么??欢迎大家指点下!~~

网友A:
感觉要用。

网友B:
只用一个电源,在单片机和电机之间用光耦隔离, 抗干扰性确实能提高一点,但很有限。
最佳方案是用二个相互隔离的电源,在单片机和电机之间再加用光耦隔离, 抗干扰性能提高很多,这是最常用最经典的方案。

网友C:
电源隔离、驱动信号隔离……

楼主:
明白了 XX

网友D:
带表针的电子表就是步进电机。
还有家里用的带表针的电子钟,也是步进电机
你觉得这里面有光藉吗?

要不要隔离,需要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