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DC48V输出基准源问题

楼主(2010-03-22):
(无正文)

网友A:
基准电压不必与输出电压相同。输出分压再与基准比较即可。
如果必须相同,那输出电压5kV的电源怎么办?

网友B:
光耦支路上串27-33v稳压管,让TL431的阴阳级少承受些电压

网友C:
1、串接稳压二极管;
2、输出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NPN代替;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