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专用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10-03-22):
现在复位电路只是阻容电路(电阻10看,钽电容1UF),发现有个别的复位有时不容易成功(经查可能是上电电源启动慢),所以现在准备用专用复位电路CAT809推挽输出低电平最大20mA输出,需要连NRST之间串个电阻吗?还有连JTAG也需要串电阻吗?

网友A:
我是按809的推荐电路,接10K上拉电阻。

网友B:
JTAG不需要串电阻

网友C:
以前我们用的809,现在改为阻容式,   10K+104

网友D:
如果使用外部复位电路,请不要使用推挽输出,需要使用开漏输出的电路。

网友E:
以前我们用的809,现在改为阻容式,   10K+104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合经常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开漏输出,赞成

楼主:
对坐EMC来说,复位电路很重要换专用应该比RC可靠的多,包括晶振如果更可靠是要选择有源晶振吗?

楼主:
STM810-811也是推挽输出的,复位一定要用open-drain输出的吗?803的是开漏输出。

网友F:
是的,有源晶振相对可靠些

网友G(2013-06-29):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开漏输出,赞成

你好  关于复位我想问下 常见的复位有:RC积分复位   RC微分复位   芯片复位,输出还 有推拉输出的 和开漏输出的,   那个 809R好像是推拉输出,有的芯片如DSP28035数据手册要求是开漏输出,我想问下 ,开漏输出复位和推拉输出复位有什么区别吗 ,对复位有什么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的,有源晶振相对可靠些

绝对可靠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好  关于复位我想问下 常见的复位有:RC积分复位   RC微分复位   芯片复位,输出还 有推拉输出的 和开 ...

因为28035或者STM32的内部电路,如看门狗、低压检测等电路也会拉低nRST这条腿,如果你用推完输出的外置复位芯片,会导致短路(复位芯片出高电平,单片机出低电平)而引起工作不正常,这时候需要在复位电路和单片机之间加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当然要是用开漏输出的看门狗就更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因为28035或者STM32的内部电路,如看门狗、低压检测等电路也会拉低nRST这条腿,如果你用推完输出的外置复 ...

谢谢 很受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