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放大极低频率信号

楼主(2010-03-22):
为什么基极的电位为零呢?不理解,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图片看不到。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B:
为什么基极的电位为零呢?
因为你接了个电阻到零,而这个电阻上电流很小,压降近似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基极的电流大概为多大呢?

网友C:
输入点对-5V的等效(直流)电阻为(β+1)Re。如果β = 100,则等效电阻为430K左右。因此由分压原理可知输入点的电压大概是:

  - [(Rb) / (Rb + (β + 1) Re)] (5 - 0.6) V
   = - [10k / (10k + 430k)] (5 - 0.6) V
   = - 0.1 V

近似为零。

网友B:
从另一个角度看,已知集电极电流大约1mA,管子的放大倍数假定100,那么基极电流约10uA,在电阻上的压降约0.1V。这与6楼结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