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CUCR=0xF0

楼主(2010-03-22):
void main()
{ port_init(); while (1)
{ key_scan(); }
MCUCR=0xF0; //扩展Standby模式,CPU占用4%
asm("sleep"); //CPU休眠指令 }
请问MCUCR=0xF0; 和asm("sleep"); 是不是不执行啊?因为上面是while(1).

网友A:
是的,不执行

网友B:
怎么问这么个问题

网友:
是的,不执行,楼主先学下C语言基础,。

在来写单片机程序吧。。。。。不然一个问题,都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