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PA可以直接代换mega48V吗?

楼主(2010-03-22):
原来用的mega48V,现在因为货源问题,想要改用mega48PA,如果不考虑电源电压范围方面。程序是否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
可以。。。最好做下试验

网友B:
那这两款的差别在哪里呢

网友C:
可以这么用啊

网友D:
主要在功耗上的差别

网友E(2010-05-31):
主要是电压范围统一为1.8-5.5V ,  功耗改进.    现在都是推m48pa-au&mu  .  要详细资料找我.

qq:258004576

网友F:
如果不考虑电压原因,可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