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关于USB Custom_HID中显示ST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HID, USB, ST, pc
香版:您好!
我在使用Custom_Hid的时候,发现其需要安装驱动,但其启动好像是PC系统自带,这倒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在第一次插入PC的时候,会提示ST等信息。而作为我们设计的产品,希望能提示公司自己的ID或者什么都不显示。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

谢谢!

网友A:
去找USB协会交保护费,然后买个VID,然后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楼主:
哦!这样啊,怎么像那个EDID一样,但**中EDID好像不要钱吧,好久记不住了。
看来要学习的USB内容还很多啊。
谢谢了!

网友B:
你可以用0xFFFF这个ID,名字叫 Taiwan OEM
你说的那些字符是可以更改,你在代码中查找出现的字符改掉就行了

楼主:
是不是更改Usb_desc.c中CustomHID_DeviceDescriptor的idVendor呀。
怎么更改了依然是STM32呀!

网友B:
不是,是改CustomHID_StringDescriptor
改了之后要先在设备管理器中手动卸载掉,然后再重新扫描硬件就行了

楼主:
终于找到了,准确的地址是:STM32_USB-FS-Device_Lib_V3.0.1下usb_desc.c中CustomHID_StringProduct的字符串。不是楼上提到了CustomHID_StringDescriptor(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同),不过还是要感谢您的提醒了。
我将其中的S改为T后,连接到PC就显示TTM32 custom hid了。目的达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来更改了。
当然,目前对USB部分根本不了解,不知道这样会否有麻烦。请知情者提醒。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