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的硬件分辨率和软插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一般摄像头的本身硬件所支持的分辨率略小,软插分辨率(软件制作,好像是通过补充添加一些软件制作的无效像素)较大。

比如我的这款摄像头本身硬件支持的分辨率可能不到35万像素,但是通过他佩戴的软件操作最高可以实现到1600*1200(如图所示),当然分辨率软件加大的同时效果可能会变差,不知道这种操作功能在vb中是如何实现的呢?像windows系统自带的看图软件就可以进行纯软件的放大和缩小。

因为我需要放大缩微文字,所以应该分辨率越大越方便看,但是买了几款摄像头发现windows最大显示的只能是640*480,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想进行软件放大,不知道我对分辨率的理解是否正确呢?谢谢朋友们给予意见!

网友A:
摄像头的分辨率由成像传感器上的感光元件数量决定,插值算法是将相邻感光元件得到的数据间插入过渡值,这当然不是真实的,实用意义非常有限。看图软件对图像的显示尺寸调整并未进行插值,除非用PhotoShop、ACDSee之类的软件人为操作才行,原理相同,自己编程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至于具体摄像头是否支持插值算法要看其软件,通用摄像头应用软件一般是不支持的,因为这样做事实上几乎没有实际意义,仅仅拿来看字只是个别应用而已,自己用PS插值就是。

楼主:
恩 谢谢chunyang前辈 想到一个例子:qq视频聊天时,双击摄像头窗口,这个窗口会自动全屏或者改变成原来的2倍大小,当然画质会变得不好,这个全屏功能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vb中可以实现么?应该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