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2与pads2005的同步更新方法

楼主(2010-03-22):
请教各位高人,怎么解决

网友A(2010-04-21):
很遗憾,他们俩互不兼容。

网友B:
ORCAD->PADS, 将更新过的电路图生成一个网表, 在PADS里面导入, 生成新的PCB, new.pcb; 在PADS里面的比较两个PCB文件(new.pcb, old.pcb)差异,产生ECO文件, 然后在old.pcb里面导入这个ECO,就把PCB更新了;

PADS->ORCAD, 以前有个软件叫PCB NAVIGATOR, 可以将ORCAD CAPTURE和PADS PCB联系起来,互相更新,不过这个软件不是很好用;再加上都用到了ORCAD 16.2了,更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