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编译出现的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问题?

楼主(2010-03-22):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w77e58.h>
void SendToCoder1(unsigned char data *Send_Buf);   //单片机发送数据给编码器1子程序
void SendToCoder2(unsigned char data *Send_Buf);   //单片机发送数据给编码器2子程序
void Main_Init();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WDT_Init();           //看门狗初始化子程序
void WDT_Clr();            //喂狗子程序

void SP0_ISR();            //串口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SP1_ISR();            //串口1中断子服务程序
void TR0_ISR();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控制用IO引脚定义与说明
  unsigned char idata counter_10us;        //10us中断计数,用于判断RS485接收超时
  unsigned char idata counter_1ms;
  unsigned char idata counter_1s;
  unsigned char bdata m_flagData;
  sbit b_timerOver=m_flagData^0;      //单片机接收超时标志
  sbit b_RevRight=m_flagData^1;       //单片机接收了一个正确的数据帧标志
  sbit RE_DE=P1^0;                  //RS485接收使能或发送使能控制端

//单片机接收端所用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unsigned char code RDCoder1_command_table[5]={0x3D,0x30,0x31,0x3E,0x2B};
                                                    //编码器1RS485接口使用变量定义与说明,编码器1地址为01
  unsigned char code RDCoder2_command_table[5]={0x3D,0x30,0x32,0x3E,0x2B};
                                                    //编码器2的RS485接口使用变量定义与说明,编码器2地址为02
//单片机发送端所用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unsigned char data Coder1_address_Send[4]={0x26,0x30,0x31,0x0D};
                                                    //编码器1的RS485接口使用变量定义与说明,编码器1地址为01
  unsigned char data Coder2_address_Send[4]={0x26,0x30,0x32,0x0D};
                                                    //编码器1的RS485接口使用变量定义与说明,编码器2地址为02
  unsigned char idata RS485_Status1;      //编码器1的RS485接口在接收过程中所处的状态
  unsigned char idata RS485_Status2;      //编码器2的RS485接口在接收过程中所处的状态
  unsigned char idata RS485_Data;         //RS485接口所接收的数据
  unsigned char idata RS485_Data1Buf[10]; //编码器1的RS485接口所接收的ASCII码数据段
  unsigned char idata RS485_Data2Buf[10]; //编码器2的RS485接口所接收的ASCII码数据段
  unsigned char idata RS485_Data1[10];    //编码器1的RS485接口所接收的16进制数据段
  unsigned char idata RS485_Data2[10];    //编码器2的RS485接口所接收的16进制数据段
  unsigned char idata M_Coder1ADDrC;      //编码器1地址段计数器
  unsigned char idata M_Coder1DataC;      //编码器1数据段计数器
  unsigned char idata M_Coder2ADDrC;      //编码器2地址段计数器
  unsigned char idata M_Coder2DataC;      //编码器2数据段计数器
//AD转换设置
  sbit ST=P3^6;
  sbit OE=P3^7;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unsigned char data Sensor_Data;
  unsigned char data AD_Key_channel="0x78"; //P2.0-P2.2为0,模拟量通道为IN0,P2.3-P2.6为1,按键位初始设置为高电平

//按键设置
  unsigned char data Key_data[3];
//DTU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 StartBit[2];
  unsigned char data SignBit;
  unsigned char data DataLen[2];
  unsigned char data DTU_SendData[25];
  unsigned char data CheckData;

//定义数据接收发送指示灯
  sbit McuToCoder1_Rece=P1^4;
  sbit McuToCoder2_Rece=P1^5;
  sbit McuToCoder_Tran=P1^6;
  sbit DTU_Tran=P1^7;

void Main(void)
{
Main_Init(); //串口初始化
WDT_Init();  //看门狗初始化,启动看门狗
while(1)
{
  WDT_Clr();
  SendToCoder(Coder1_address_Send); //发送编码器1地址
  if(McuToCoder1_Rece==1)
  {
  Delay7ms();
  SendToCoder(Coder2_address_Send); //发送编码器2地址
  }
  if(McuToCoder2_Rece==1)
  {
  Sensor_AD();                      //称重传感器数据AD转换
  Key_Data();                       //键盘扫描,得到键值
  Delay7ms();
  DTU_Send();                       //给DTU发送所采集的各编码器、传感器和键盘数据
  }
}
}

void Main_Init(void)
{
     EA=1;     //允许总中断

   //定时器0初始化:定时方式
     TMOD=0x21;   //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 =0xFF;
     TL0 =0xF3;    //定时10us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串口0设置:用定时器1做串口0的波特率发生器
     TL1  =0xFE;   //波特率=19200,fosc=16MHz/
     TH1  =0xFE;
     SCON0=0x50;   //工作在模式1,允许接收
     PCON =0x00;   //SM0=0 SM1=1 在10位异步收发模式 SMOD=0

     ES=1;      //**串口0中断允许**/
     TR1=1;     //**启动定时器1**/

     PS0=1;     //**串口0中断优先**/
     PS1=1;     //串口1中断优先
   //串口1设置:用定时器2做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SCON1 =0x50;   //**工作在模式1,接收允许**/
     T2MOD =0x20;   //**定时器2工作在模式1,INT3外部中断/ ??
     T2CON =0x30;   //**用定时器2做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波特率=19200**/
     RCAP2H=0xFF;   //** 设置定时器2**/
     RCAP2L=0xE6;

     ES1=1;         //**串口1中断允许**/
     TR2=1;         //**启动定时器2**/
  //串口指示灯初始化
     Coder_Rece=0;;
     Coder_Tran=0;;
     DTU_Tran=0;;
  //AD输入通道和按键I/O口置高电平
     P2=AD_Key_channel;
  }

//** 函数名称: SP0_ISR()                                               **//
//** 功能描述: 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ET0=0;                  // 关闭定时器T0中断
TR0=0;                  //停止定时器T0
CLK=~CLK;                //AD转换时钟
counter_10us++;            //更新10us计数器
if(counter_10us==100)      //如果1s的接收时限结束
  {
  counter_1ms++;
  }
if(counter_1ms==100)
  {
  counter_1s++;
  }
if(counter_1s==10)
  {
   b_timerOver=1;          //设置接收超时标志
   counter_10us=0x00;      //10us计数器复位
   counter_1s=0x00;
   counter_1ms=0x00;
  }
else
{
  TH0=0xFF;        //重装定时器T0
  TL0=0xF3;
}
}

void SendToCoder(unsigned char data *Send_Buf)
{
  unsigned char data i;
  Coder_Tran=0;
  ES=0;
  b_RevRight=0;        //数据接收正确标志
  RE_DE=1;             //设置MAX483进入发送状态
  for(i=0,i<4,i++)
  {
    SBUF=Send_Buf; //逐一发送命令缓冲区的数据
    delay();
  }
   RE_DE=0;           //设置MAX483进入接收状态
   b_timerOver=0;     //复位接收超时标志
   counter_10ms=0x00; //复位10ms计数器
   ET0=1;
   TR0=1;
  do
  {
   if(b_timerOver==1)        //如果产生接收超时
   {
    ET0=0;
    TR0=0;
    b_timerOver=0;
    counter_10ms=0x00;
    RE_DE=1;
    RS485_Status1=0x00;
    b_RevRight=0;
    return;
   }
  }while(b_RevRight!=1)

   RE_DE=1;
   ES=1;
   McuToCoder_Tran=1;
}

void SP0_ISR() interrupt 4 using 2
{
unsigned char i,j,k;
k=0;
Coder_Rece=0;
if(RI==1)
  {
   RI=0;
   RS485_Data=SBUF;
   if(RS485_Status1==0x00)
   {
    if(RS485_Data==RDCoder1_command_table[M_Coder1ADDrC])  //**判断缓冲区数区是否为编码器1数据帧起始位**/
    {
     M_Coder1ADDrC++;
     }
   else
     {
      M_Coder1ADDrC=0x00;
      }

   if(M_Coder1ADDrC==5)
    {
     M_Coder1ADDrC=0x00;
     RS485_Status1=0x01;
     }
    }

   else if(RS485_Status1==0x01)
     {
      RS485_Data1Buf[M_Coder1DataC]=Rs485_Data;
      M_Coder1DataC++;
     if(M_Coder1DataC==0x10)
       {
        RS485_Status1=0x02;
        }
      }
     else if(RS485_Status1==0x02)
     {
       if(RS485_Data!=0x0D)
       {
        M_Coder1ADDrC=0x00;
        RS485_Status1==0x00;
        }
       else
       {
         b_RevRight=1;
         RE_DE=1;//关闭MAX483接收模式,进入发送模式
         M_Coder1ADDrC=0x00;
         RS485_Status1==0x00;
         McuToCoder1_Rece=1;
       }
     }

   if(RS485_Status2==0x00)
   {
    if(RS485_Data==RDCoder2_command_table[M_Coder2ADDrC])  //**判断缓冲区数区是否为编码器2数据帧起始位**/   {
     M_Coder2ADDrC++;
     }
   else
     {
      M_Coder2ADDrC=0x00;
      }

   if(M_Coder2ADDrC==5)
    {
     M_Coder2ADDrC=0x00;
     RS485_Status2=0x01;
     }
    }

   else if(RS485_Status2==0x01)
     {
      RS485_Data2Buf[M_Coder2DataC]=RS485_Data;
      M_Coder2DataC++;
     if(M_Coder2DataC==0x10)
       {
        RS485_Status2=0x02;
        }
      }
     else if(RS485_Status2==0x02)
     {
       if(RS485_Data!=0x0D)
       {
        M_Coder2ADDrC=0x00;
        RS485_Status2==0x00;
        }
       else
       {
         b_RevRight=1;
         RE_DE=1;//关闭MAX483接收模式,进入发送模式
         M_Coder2ADDrC=0x00;
         RS485_Status2==0x00;
         McuToCoder2_Rece=1;
       }
     }
   }

  if(TI)
  {
   TI=0;//清除发送标志
   }
  for(j=0;j<10;j++)
  {
  RS485_Data1[k]=RS485_Data1Buf[j]-0x30; //将ASCII码数据转为16进制数据
  RS485_Data2[k]=RS485_Data2Buf[j]-0x30;
  k++;
  }
}

楼主:
//***********************************************************************//
//** 函数名称: Sensor_AD                                               **//
//** 功能描述: 称重传感器AD转换                                        **//
//***********************************************************************//
void Sensor_AD()
{
   Delay7ms();
   ST=0; //启动AD转换
   OE=0;
   ST=1;
   ST=0;

  if(EOC==0);
  {
   OE=1;
   Sensor_Data=P0;
   OE=0;
   }

}

//***********************************************************************//
//** 函数名称: Key_Data                                                **//
//** 功能描述: 键盘扫描程序                                            **//
//***********************************************************************//
void Key_Data()
{
  if(P2_3==0)
  {
  Delay20ms();  //延时20ms,跳过接下抖动
  Key_Data[0]=0x01;
  while( P2_3 == 0 );//如果一直按着键,则不停地执行该循环,实际是等待松键
  Delay20ms();  //延时20ms,跳过松开抖动
  }
  else Key_Data[0]=0x00;
  if(P2_4==0)
  {
  Delay20ms();
  Key_Data[1]=0x01;
  while( P2_4 == 0 );
  Delay20ms();
  }
  else Key_Data[1]=0x00;
  if(P2_5==0)
  {
  Delay20ms();
  Key_Data[2]=0x01;
  while( P2_5 == 0 );
  Delay20ms();
  }
  else Key_Data[2]=0x00;
  if(P2_6==0)
   {
  Delay20ms();
  Key_Data[3]=0x01;
  while( P2_6 == 0 );
  Delay20ms();
  }
  else Key_Data[3]=0x00;

}

//***********************************************************************//
//** 函数名称: DTU_Send                                                **//
//** 功能描述: DTU发送数据程序。                                       **//
//***********************************************************************//
void DTU_Send()
{
  unsigned char data i,j,k;
  CheckData=0x00;  //清校验和
  StartBit[2]={0x55,0xAA};
  SignBit=0x0B;
  DataLen[2]={0x00,0xC8};
  DTU_SendData[25]={RS485_Data1[0],RS485_Data1[1],RS485_Data1[2],RS485_Data1[3],RS485_Data1[4],
                  RS485_Data1[5],RS485_Data1[6],RS485_Data1[7],RS485_Data1[8],
                  RS485_Data1[9],RS485_Data2[0],RS485_Data2[1],RS485_Data2[2],
                  RS485_Data2[3],RS485_Data2[4],RS485_Data2[5],RS485_Data2[6],RS485_Data2[7],
                  RS485_Data2[8],RS485_Data2[9],Sensor_Data,Key_Data[0],Key_Data[1],Key_Data[2],Key_Data[3]};
  ES1=0;                 //关闭串口1中断
  DTU_Tran=0;
for(i=0;i<2;i++)
{
   SBUF=StartBit[i];     //发送起始位
   delay();              //延时,以防止数据丢失
  }
   SUBF=SignBit;         //发送标志位
for(j=0;j<2;j++)
{
   SBUF=DataLen[j];      //发送数据长度
   CheckData+=DataLen[j];//更新累加和校验
   delay();              //延时,以防止数据丢失

}
for(k=0;k<25;k++)
  {
    SBUF=DTU_SendData[k];//逐一发送命令缓冲区的数据
    CheckData+=DTU_SendData[k];//更新累加和校验
    delay();             //延时,以防止数据丢失
  }

  SBUF=CheckData;
  ES1=1;                 //串口1中断允许/
  DTU_Tran=1;

}

//***********************************************************************//
//** 函数名称: WDT_Init                                                **//
//** 功能描述: 看门狗设置子程序                                        **//
//***********************************************************************//

void WDT_Init()
{
   CKCON |= 0xc0;
   TA = 0xaa;
   TA = 0x55;
   WDCON |= 3;

}

//***********************************************************************//
//** 函数名称: WDT_Init                                                **//
//** 功能描述: 喂狗子程序                                              **//
//***********************************************************************//
void WDT_Clr()
{

     TA = 0xaa;
     TA = 0x55;
     WDCON &= 0xfe;

     TA = 0xaa;
     TA = 0x55;
     WDCON |= 1;

}

if(RS485_Data==RDCoder2_command_table[M_CoderADDrC])  //判断缓冲区是否为编码器2数据帧起始位
    {
     M_Coder2ADDrC++;
     }

//***********************************************************************//
//** 函数名称: delay7ms                                                **//
//** 功能描述: 延时子程序,fosc=16MHz,延时7ms                          **//
//***********************************************************************//
void Delay7ms(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3;i>0;i--)
  for(j=777;j>0;j--)
   ;
}
//***********************************************************************//
//** 函数名称: delay21ms                                                **//
//** 功能描述: 延时子程序,fosc=16MHz,延时21ms                          **//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3;i>0;i--)
  {
  Delay7ms();
  }
}

楼主:
唯一的一个错误就是红字那里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为什么加引号?

楼主:
你是说为什么加双引?应该加单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