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2C读取问题

楼主(2010-03-22):
作主I2C使用,工作模式如下

从从I2C读取一个字节,用示波器发现每次读的是两个字节
程序使用的是等待模式,把程序也贴上
这个该怎么解决啊,库函数里面可没发现有这设置哦

网友A:
因为你只读取了一个字节,所以要将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NONE);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移到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之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主试一下

楼主:
按楼上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郁闷了:L

网友A:
你把你的代码用文字的方式贴出来。

楼主:
把程序打包上来了,望各位兄台能帮我看看找到问题所在,实在是拿ST没办法了

楼主:
程序其实没有多少,就主程序那一段,用来测试一个从iic里面的数据

网友C(2010-06-08):
问题是否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