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保护20V问题

楼主(2010-03-22):
仪器上有2个电源输入端口,端口形状一样,一个20V,一个24V。考虑到用户可能会插错,将24V加在20V的端口上,会烧坏元器件。想在20V的端口上进行一些电路保护,当24V插错的时候,不至于烧坏元器件。
    想采用20~23V左右的TVS管来保护一下,不知道是否可行?
    采用哪种方式来保护比较好,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想用压敏加自恢复保险可以吧。

网友B:
MOSFET开关控制吧。

网友C:
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B:
是不是 应该用MOSFET来当控制开关?

网友D:
20V输入端口,24V就会损坏,也太脆弱了吧?

网友E:
还是把端口形状改一下省事

网友F:
为什么要1个24V一个20V?有什么特殊意义?
如没有保留一个24,20V的内部由24的去产生

网友G:
插座不一样简单有用

网友H:
设计有点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