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哥哥,maychang哥哥等诸位有空的哥哥请进

楼主(2010-03-22):
哥哥们:

   如图所示的过零检测电路。

   其中 GND  VDD,是通过对220V/50HZ高压 进行 容阻降压--半周整流--稳压所得。

  现象是:

  当我用示波器表针顶在如图所示的示波器表针位置时,MCU检测工作正常。(示波器的夹子是悬空的)

  当我取走示波器表针时,MCU就不能正常检测到交流电的过零点,亦不能正常进入到外部中断子程序。显示不能正常工作。

  请哥哥们指点江山。谢谢

网友A:
24楼:画图总要些时间的。

GND端必须与交流输入的一端相联接,最好是交流零线,接到相线上有触电危险。

你原来的图,先不看基极上那个电容,仅就3Mohm电阻和300ohm电阻分压,就无法使三极管导通,当然也就无法产生过零信号。
若将300ohm电阻去掉,3Mohm电阻与0.1uF电容,时间常数是0.3秒,等于15个工频周期,怎么取过零信号?

楼主:
请教:电路应该怎么修改方可工作啊

当示波器表夹悬空。表针×1状态,顶住图中所示位置时,工作正常。但是表针×10的话,就不能工作了。

请教,如何修改电路啊~~

网友B:
请检查是否共地

网友C:
共地了吗?

网友A:
减小R0,增大R1.

网友A:
或者把R1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匠人&hjl123哥 :

       这里的GND,我接的是MCU的GND,也就是高压电降压后,稳压整流的GND。这个应该算共地吧。

       另:我的软件没有做任何处理,就是简单的 上升边沿触发。不知应该软件是否可以改进。

       奇怪的是:如果MCU不装上去,用示波器测此处波形,很工整的波形。但是MCU一装上去,波形就变的不工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最初测试的电路中,是没有R1的。后来上网查资料看了下人家的有这个电阻。所以我就装上一个试试。我也不清楚是否有效果。

不过3M的电阻,我没有尝试过调小。明天去办公室里试一下。我担心电阻太小了会不会烧掉

另:3M的电阻改小后,理论上是不是只是提升了此处的电流。如果此路的电流提升了,是不是可以提升三极管C极的电流。这么说,示波器的表笔顶住时,是不是相当于提升了此处电路的电流?还是对此处进行了放电或其他相当操作?实验发现,很准的,只要表笔一碰立马就正常。一移走就不正常。

楼主:
还有就是:当MCU上电,首次运行时,会发生一次中断。此后就再也不会发生外部中断了。除非,示波器的表笔顶住此处。

网友D:
把你交流电网部分的电路画全了上来看看呢,包括单片机的电源部分,很怀疑你没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整个系统就只有这一个电源。请查阅!

楼主:
偶的测试板是严格按上图连接的。也检查了很多遍了。请各位高人指教

感觉知识就是爱欺侮老实人~~~~~!看起来大家用的都是正常的。我一用就不行了,晕!

网友C:
你所测的那个220v,对于你的GND来说,只不过是VDD而已。当然不会有过零信号。

接另一路220v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匠人大哥,我的应该怎么调整比较好?

我检测过零信号是为了实现对可控硅的电压控制。因此,检测过零信号越准越好。软件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C:
接另一路220v试试看

网友C:
现在不是准不准的问题,而是对不对的问题。呵呵。

所以先别考虑软件,先把硬件整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严重感谢匠人大哥!!!!!

同时,我在软件上有没有注意事项,以便能准确的检测到过零点。

----------------
OK~~~明天先试一下,对不对。不过我想像你这样的高手,明确的指出问题了,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了。谢谢

网友C:
呵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不是硬件高手,当我吃不准时我也得试了才知道。
你明天按这个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

明天来贴出实验的结果!!!!:)

网友A:
我在模拟技术版面已回复,但那里你没有贴出电源部分。
事实上,电源是完全错误的。
正确的图,我画出来之后再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原来may 哥与匠人哥只是在夜间出动~~~期待您的正确图纸

楼主:
我以may哥马上就会上图呢,我这一等就等到小半夜了~~~~:dizzy:

网友E:
等待楼主的结果ing

网友F:
电路我看不懂。。。要不你用个过零触发的光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哥:

     通过您的那个雄厚理论指导,我似懂非懂了一些。对于您的坚实电路理论基础, 深感敬佩!

     关于您的这个图纸,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接220电源时,是不分火地线的。如何可让该电路变的更安全?

网友G:
回复 网友A:

may哥:

     通过您的那个雄厚理论指导,我似懂非懂了一些。对于您的坚实电路理论基础, 深感敬佩!

     关于您的这个图纸,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接220电源时,是不分火地线的。如何可让该电路变 ...
引用 楼主:

不分火地线???那我家用的220伏的电怎么就分啊

楼主:
一天都在外面。一会还要外出。具体测试要明天才可以操作啦!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说的不分火地线的意思是:

  你在家里里插电源插头时,要用电笔测一下哪个孔是火线哪个孔是地线,然后再对应到你的插头,然后再插啊

网友H:
maychang
那个1K的电阻会不会太小,容易烧坏?
交流电的一个半波直接给1K电阻加热。

网友G:
家里是不用分的,你这个感觉还是要分的。另外你那个整流电路看不很明白,好像有点问题。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I:
24楼:画图总要些时间的。
GND端必须与交流输入的一端相联接,最好是交流零线,接到相线上有触电危险。

你原来的图,先不看基极上那个电容,仅就3Mohm电阻和300ohm电阻分压,就无法使三极管导通,当然也就无 ...
引用 网友A:

图是看明白了,但是这样接不会把三极管搞坏吗,
两百多伏的正电压通过4007在通过47k到三极管,要产生5ma左右的瞬时电流流入基级,好像是没问题哦,
但是反向二百多伏的电压加上去不会担心管子被反向击穿吗? eb级应该很轻松的被击穿吧

网友I:
哦,应该是1n4007的作用

网友A:
28楼32楼:
电阻标错了,与电容并联的电阻应该是1M。

网友D:
呵呵,楼主问题出在“地”上

楼主:
今天发现一个更简单的 零点检测电路。就是220的一个支线串了2M电阻,直接连到MCU的I/O上。我在旁边看人家用示波器测波形,还挺标准的。大概的样子是这样的 :如图(两个周期示意图)

楼主:
今天太忙了,没能呆在房间里。明天起床就按各位哥哥的说辞去试试我的测试板。

在此鸣谢一下 may哥对我在可控硅应用方面的指导

网友J:
路过,好像有戏看!!
不知道楼主做这个东西做什么的啦.小心哦.很险的.

网友K:
maychang 图上1K的电阻改用1M欧。
可以直接200V通过串联大阻值的电阻直接进IO口,因IO口上有箝位保护二极管,不会损坏IO口。

网友A:
39楼:
可以是可以,awey在43楼也说过。不过,还是在I/O口上并联1N4148保险,一支接地,一支接5V电源。

网友A:
43楼awey:
Sorry!图中是笔误,应该是1M欧,我在37楼已声明改正。

网友A:
图是看明白了,但是这样接不会把三极管搞坏吗,
两百多伏的正电压通过4007在通过47k到三极管,要产生5ma左右的瞬时电流流入基级,好像是没问题哦,
但是反向二百多伏的电压加上去不会担心管子被反向击穿吗? eb级应该很轻松的被击穿吧 ---------------------------------------------------------------------------------------------------------

34楼是怕峰值314V的电压把三极管烧了。

楼主:
今天做了些简单的测试(may哥的方案变动较大,尚未测试,正在layout新板)
只是按 匠人哥及其他兄弟的指点做了些简单的调整,如下:
1.3M电阻改为500K,无效果
2.300欧电阻拆除,无效果
3.从220V引线到三极管触发端,修正为从220的一支线换成另外一支线,也无效果。

由于手工制做的PCB,为了省事,中间是铺铜悬空的。今天用示波器测了一下,铺铜处有强烈波形。因此,怀疑是否还有PCB干扰成份。 如图

网友L:
回复 楼主:

电路比较简单,万用板试下快点吧

网友M:
个人觉得把R2改小,试一试改成1K左右,你的9013上CE电流最大也只能是0.22mA左右,三极管还有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兄弟,你太有心了。

我用实物示波器测了一下。MCU不加上去的时候,波形是我想要的那种。只是MCU一接上去,波形就变的不像样子了

-----------
兄弟,你这个软件真是个好东东。叫什么名字,我也去下载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M:

电流我没有测过。
我只是感觉500K电阻连到火线后,再4007二极管后,到达三极管的B极时,其电压好像只有0.7--0.8V左右。

网友A:
multisim10.0

楼主:
今天搞定了~~~
感谢匠人哥的指导,同时感谢may哥的参考指导。

线路框架没有变动。就是把参数按may哥的说法调整了一下。同时,按匠人哥的说法把过零信号引线从一极改变为另一极。同时我把我悬空的铺铜清理了一下后,接到地线上。结果,就工作起来了。

视频见附件

-------------

下阶段我要琢磨的是,过零信号测量的准不准。谢谢大家支持  !!!

网友N:
在中断引脚加个大电阻试试

网友O:
哥哥叫的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