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器的精度最高可以到多少

楼主(2010-03-22):
(无正文)

网友A:
市场上很多分流器其实就是一个锰铜丝。通过流过小电阻(锰铜丝)上的电流产生一个电压来测量流过的电流,如果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个人建议有几个方法,、
1:尽量采用温漂系数小的采样电阻。
2:电阻尽量的小一点,这样产生的热量就小。
3:配合精密的测量仪表,在采样电阻比较小的情况下,可能上面的电压都没有75MV,对其电压进行测量。这样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