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为何总是解码不出?

楼主(2010-03-22):
/****************************************************************************************** *函数名称 : void ir_decode(void) mcu=89s52,12Mhz *函数功能描述: 外中断0服务函数-红外解码 *入口参数 : 无 *返回信息 : dcode[0],dcode[1],dcode[2],dcode[3]; ******************************************************************************************/

void ir_decode(void)interrupt 0
{
uchar j,temp,i=0;
EA=0;
//----------------------检测引导码9MS 低电平
for(i=0;i<11;i++)
{ dlay_880us();
if(r_ed)
{
led2=~led2; //解码出错,LED亮
led1=~led1;
return; }
}
while(!r_ed); //----------------------检测引导码4.5MS 高电平
dlay_4d5ms(); //4.5ms
dlay(118); //241us
while(r_ed);
///////////////////////////////////////
for(j=0;j<4;j++) //接收红外数据共4个字节
{
for(i=0;i<8;i++) //每个字节8位
{
while(!r_ed);
dlay_880us(); //延时880US,后判断红外检测引脚状态
if(r_ed) //为1,这个位是1,为0这个位是0
{
temp|=0x80;
dlay_nms(1);//1000us
}
else //为0
{
temp&=0x7f;
}
temp>>=1;
}
dcode[j]=temp;
} //----------------------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if((((dcode[0]|dcode[1])==0XFF))||((dcode[2]|dcode[3])==0XFF))
{
ir_flag=1;
led1=1; //解码正确 ir_flag=1,led熄灭
led2=1;
EA=1;
}
else
{
led1=0;
led2=0;
ir_flag=0; //解码出错时 ir_flag=0;
EA=1;
}
}

网友A:
只能解NEC的
意义不大!

网友B:
遥控器确实是NEC编码吧。别发现是什么RC5。

楼主:
是NEC 的编码遥控器,但总是解码不到,或解码错误...

网友C:
注意时序

网友D:
用定时中断来做时序

楼主:
楼上是说,用定时器中断来检测红外信号?
给个思路...

网友E:
你要先知道是哪里出错了。是检测引导码9MS 低电平,还是接收到的数据错误?可以考虑用200us的定时中断来做,不过程序比这个外部中断要复杂些。

楼主:
是解码后的数据错误...

网友:
以前做过红外接收。不过我做的很简单。遥控器买现成的电视机上用的,用了一个HS0038做接收头。其实这个东西只要掌握好了时序应该没有啥问题吧。还有你说的解码后数据错误是指校验错误还是就是数据本身错误。如果是前者一个建议:在采样时刻上增加或减少半个采样周期试试看。有时候可能是由于温度等等原因造成发射或接受时刻的偏差。想当初我接收实验做成功后还分别往前和往后调整采样时刻试着使接受数据本身错误。然后前后误差一平均搞出一理想采样时刻。嘿嘿嘿嘿!个人的一点体会,希望有用。

楼主:
或谁有程序,贴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F:
邮购网站那边有个说是终极解码的程序,也是NEC的,用中断计时法,实测实可以的,但是好像有时会死机, LCD_IR_OK.rar (51.16 KB) 贴上来给你看看,

网友G:
如果用52的话,可以考虑用输入捕获的方法。程序简单,占用的时间资源少。如果你是做产品,可以考虑给你。你现在的这种方法玩玩而已,用在产品里的话,会死的比较惨。

网友H:
一定要用C 语言编程吗VB行不

楼主:
THANKS   13楼
回15楼,用汇编写的,已经搞好了,但C写 的就不行,所以来请教大家...

网友I(2017-05-06):
还是时序问题

网友J:
这个不难啊。我写过无数次了。定时扫描啊。

网友J:
我发一段给你。
void jm_ir()
{
        if(a1==0)
                {if(IR==1)
                        {time_a1++;
                                if(time_a1>=1200)//判断放手高电平50MS
                                {a1=1,time_a1=0;
//value_yhm=0;     //任意遥控器。sbf
//value_sgm=0;
//value_yhfm=0;
                                }
                        }
                else{time_a1=0;}
                }

if(a1==1)
        {
                if(IR==0)
                        {time_a2++;
                                if(time_a2>=70)//9MS低电平时间
                                        {time_a2=0;
                                        a1=2;
                                        d1=0;
                                        }
                        }
                else{time_a2=0;}
        }

if(a1==2)
        {
                if(IR==1)
                {time_a2++;
                        if(time_a2>=30) //3.5MS
                        {time_a2=0;
                                a1=3;
//d1=0;
                        }
                }
                else{time_a2=0;}
        }

        if(a1==3)
                {
                        if(IR==0)
                                {
                                a1=4;
                                }
                }
        if(a1==4)
                {
                        if(IR==1)
                                {
                                a1=5;
                                }
                }
        if(a1==5)
                {
                        if(IR==1)
                                {time_a2++;
                                }
                        if(IR==0){a1=6;}
                }
        if(a1==6)
                {d1++;
                        if(d1>=1&&d1<=8)
                        {
                        if(time_a2>=8){value0<<=1,value0|=0x01;}
                        else{value0<<=1;}
                        }

                        if(d1>=9&&d1<=16)
                        {
                        if(time_a2>=8){value1<<=1,value1|=0x01;}
                        else{value1<<=1;}
                        }

                        if(d1>=17&&d1<=24)
                        {
                        if(time_a2>=8){value2<<=1,value2|=0x01;}
                        else{value2<<=1;}
                        }
                        a1=4;
                        time_a2=0;
                        if(d1>=24)
                        {a1=0;
                        value_yhm=value0;  //用户码,
                        value_yhfm=value1;//用户反码,
                        value_sgm=value2;//数据码;
                        value0=0;
                        value1=0;
                        value2=0;
                        d1=0;
                        }
                }
}

网友K:
这个一般用中断+脉宽捕捉会比较好, 例如一个红外脉冲序列:____|====, _表示低电平,=表示高电平。我们可以认为下降沿表示一个位接收结束。在软件中我们需要一个计数器计算低电平的宽度,一个计数器计算高电平的宽度,然后在下降沿中断中对脉冲宽度进行判断。

void fillISR()
{
    if(等待引导码){
        if(lowcnt和highcnt是引导码){
            状态机改为等待数据;
        } else {
            状态机复位,等待引导码;
        }
    } else if(等待数据){
        if(lowcnt和highcnt是数据0或者1){
            接收数据;
            if(数据接收完成){
                通知应用程序接收到数据;
                状态机复位,等待引导码;
            }
        } else {
            状态机复位,等待引导码;
        }
    }
    lowcnt=0,highcnt=0;
}
void TimeISR()
{
    if(低电平){
       lowcnt+=1;
    } else if(高电平){
        highcnt+=1;
    }
}

网友L:
试试我的程序,希望有帮助。

在M8实现的基于输入捕捉单元的IR遥控解码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85938

网友M: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_100US 100

#define T_REP 11250                        //连发最小值
#define T_REP_ERROR 500                //连发最大值
#define T_ZERO        1125                        //ZERO
#define T_ZERO_ERROR 100                //ZERO偏差
#define T_ONE 2250                        //ONE
#define T_ONE_ERROR 100                        //ONE偏差
#define T_LEADER 13500                        //引导头
#define T_LEADER_ERROR 600                //引导头偏

bit head;                                //接收头标志
bit c_error=0;                                //错误标志
bit finish;                                //完成标志
bit datafg;

uchar c_bits=8;                                //接收记数器
uchar data irdata[4]={0,0,0,0};
uint onecode;
uint zerocode;
uchar irpoint;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uint temp;
        temp=TL0+TH0*256;
        TL0=0;
        TH0=0;
        if(datafg==1)
        {        if((temp>(zerocode-T_ZERO_ERROR))&&(temp<(zerocode+T_ZERO_ERROR)))
                        _nop_();
                if((temp>(onecode-T_ONE_ERROR))&&(temp<(onecode+T_ONE_ERROR)))
                        irdata[irpoint]+=0x80;
                c_bits--;
                if(c_bits)
                        irdata[irpoint]=irdata[irpoint]>>1;
                else
                {        irpoint++;
                        c_bits=8;
                        if(irpoint>=4)
                        {        datafg=0;
                                head=0;
                                finish=1;
                        }
                }
        }
        if((head==1)&&(datafg==0))
        {        if((temp>(T_LEADER-T_LEADER_ERROR))&&(temp<(T_LEADER+T_LEADER_ERROR)))
                {        datafg=1;
                        onecode=temp/6;
                        zerocode=temp/12;
                        repeatcode=temp-onecode;
                        irdata[0]=0;
                        irdata[1]=0;
                        irdata[2]=0;
                        irdata[3]=0;
                        c_bits=8;
                        irpoint=0;
                }
        }
        if((head==0)&&(finish==0))
                head=1;
}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3 using 1
{        TH1=-1000/256;                                                                        //1毫秒定时
        TL1=-1000%256;
        if((first_key_delay==1)&&(nonekey==0))
        {        keydlcount++;
                if(keydlcount>=400)
                {        keydlcount=0;
                        repeatdelay=0;
                        keycount=0;
                        first_key_delay=0;
                        key_delay=0;
                        RED=1;
                }
        }
        if((datafg==1)||(repeatflag==1))
        {        uint temp;
                temp=TL0+TH0*256;
                if(temp>0x0e00)
                {        head=0;
                        repeatflag=0;                        //重复码标志
                        irdata[0]=0;
                        irdata[1]=0;
                        irdata[2]=0;
                        irdata[3]=0;
                        finish=0;
                }
        }
}

void tsetctrl(void)
{        uchar aa;
        if(finish==1)
        {        aa=irdata[2]+irdata[3];
                if(aa!=0xff)
                        c_error=1;
        }
}

void main(void)
{        P1=0x03;
        P3=0x0f;
        TMOD=0x11;                                //定时器1为为16位定时器,定时器0为16位定时器
        TCON=0x51;                                //设置T1、T0控制位,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TH0=0;
        TL0=0;
        TH1=-1000/256;                        //1ms定时
        TL1=-1000%256;
        IE=0x8b;                                //总中断使能,定时器1中断使能,定时器0中断使能,外部中断0使能
        state=0;
        delayX10ms(10);
        BEEP=1;
        GREEN=1;
        RED=0;
        for(;;)
        {
                        if(finish==1)
                        {
                                        userhigh=irdata[0];
                                        userlow=irdata[1];
                                        tsetctr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