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布线密度与高原反应有关?

楼主(2010-03-22):
我的两个同事去西宁出差,现场的两套设备,出厂前都已经调试好,而且我那小弟还带了一块备板过去,但现场发现控制器无**常工作,模拟电路采集的数据全乱。测量发现ADC所用的2.5V基准输出错误(电子芯片为4040,包括备板的基准输出也错误),基本没有输出。而他们将电路板带回公司后,再次测量发现就正常了。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给些指点。比如是否PCB的走线密度、旁路电容等等是否与海拔有关?

网友A:
我只知道海拔高的地方大气压较低,空气的抗电强度降低。
但你们的设备并没有很高的电压,不会因气压低而放电。
所以请高人分析。

楼主:
西宁的海拔,应该是2200~2300之间。

网友B:
现场工作温度?         某些器件工作温度为0度到40度,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好使用场合。
湿度?                 如无法确定,则均匀喷涂三防漆。
附近是否强干扰源?     外加屏蔽罩,塑料外壳则喷屏蔽漆。
电源是否纯净?         可以的话加一大一小两个磁环。
另外不知高海拔是否对电解电容有强烈影响,换陶瓷电容试试?
……期待高手

楼主:
该设备不是第一次使用,室内屏柜内,所以温度不会太低。

网友C:
高压电气设备在高海拔的地方的绝缘应增大(有相应的公式,忘了)

电子设备难道也如此?

网友D:
现场干扰以及供电电源的质量,

网友E:
干扰能把2.5V吃掉?估计不是干扰的事。

网友E:
如果其他部分工作正常,也可以排除电源质量问题。芯片质量倒是值得怀疑
如果有现场,用其他电源(比如电池)替代基准试验一下,能辨别是基准自身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
没有现场,最好把基准和ADC的型号和厂家都换掉

网友F:
是不是现场的220v只能过1A电流?

网友G:
嗯,看过一些关于军用电子设备的军标,对测试条件的要求中有对温度、湿度的要求,也有对气压的要求。应该是气压导致。

网友H:
围观奇闻逸事。

网友I:
翘首以待

网友J:
围观。西宁的海拔不算高吧?

网友K:
不会是什么海拔问题,是现场的干扰所致,应从抗干扰设计上着手。

网友L:
有可能是芯片过热保护了。

网友M:
都是 猜的 主要看现场

网友N:
环境、温度、湿度都有可能影响!

网友O:
孤陋寡闻了,第一次听说电路有高原反应

网友P:
孤陋寡闻了,第一次听说电路有高原反应
引用 网友O:

电路确实可能有高原反应,我知道的有2个可能:

1)低气压的环境下,通过自然对流来散热的系统的散热性能将有所下降。

2)芯片一般都是在与海平面相差不多的高度进行的封装,如果芯片中空隙比较大,在高海拔时芯片内部的残留气体有可能会顶破封装外壳,轻则造成芯片的密封性下降,使其容易受潮,重则可能会破坏内部电路。

网友P:
既然芯片的封装可能会有内外压力差的问题,想必其它电子原件(如电解电容等)也应该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O:
电路确实可能有高原反应,我知道的有2个可能:

1)低气压的环境下,通过自然对流来散热的系统的散热性能将有所下降。

2)芯片一般都是在与海平面相差不多的高度进行的封装,如果芯片中空隙比较大,在高海拔时芯 ...
引用 网友P:

长见识了。

网友Q:
很简单...   密封容器抽空,再给予相同的湿度和温度, 再测试...        省了Y的车费。

网友R(2012-07-26):
担心气压的,应该多虑了,电子产品受环境影响,但影响最大的也就温度,部分应用要考虑湿度,气压方面,需要考虑的不多,只有电解电容什么的要考虑一下。
你这样的情况,既然知道基准有问题,那就测量基准及周边电路,看看它到底和什么有关系。花时间去定位错误吧。

网友S:
这个问题应该从抗干扰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