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赋值问题,大哥们帮忙

楼主(2010-03-22):
定义的全局变量adval不能动态的赋值,在程序最后加复位才能实现A/D动态显示效果,不加复位数码管只能静态显示,调节外部输入模拟量无效,把adval改P0口,P0的值是可以动态变化的,如果屏蔽掉display(adval没有分配空间),P1口外接的发光二极管也可以动态变化的,我觉得是变量adval出的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r=P3^6;
sbit rd=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a,A1,A2,A2t,A3,adval;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
.
.
.
.
.
void main()
{
while(1)
{
start();
P1=0xff;  //拉高
delay(20);
rd=0;
delay(10);
rd=1;
adval=P1;//p1口值(A/D输出的模拟量)赋给adval,adval交给display显示
delay(10);

    A1=adval/100;
    A2t=adval%100;
    A2=A2t/10;
    A3=A2t%10;
display(A1,A2,A3);
delay(10);
//复位
}
}

网友A(2014-04-20):
还是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