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电压信号我要限制5V下用那个好?箝位?稳压?

楼主(2010-03-22):
惭愧,模电实在没学好。
RT,我一个传感器模拟电压输入到单片机ADC,要直接连上,为保证信号一直在5v下要怎么处理下

箝位?那我这个Vbias怎么取
对比稳压管那个好呢?
此外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么

网友A:
输入是交流?

网友B:
推荐选择LT-BV05C的瞬变电压抑制器。

楼主:
输入直流,就是传感器的1-5V电压输出  怕坏了或者其他电压高了输入进来所以想限制下别高于5V弄坏单片机,要简单点,电路板不大
顺便问下 这样的传感器信号输出直接接51的I/O上如何,还需要什么电路处理下吗

网友C:
二极管限幅。

网友D:
电阻+肖特基二极管BAT54系列,压降0.2V
如果电压高0.7V可以接受,可以用更便宜的BAV99

楼主:
我选个导通压降低的锗管也行吧?
锗的还更不好买了  那看看这个BAT5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