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verilog hdl 编写的传输门

楼主(2010-03-22):
module bidir(io_port,en,data);
inout       io_port,data;
input       en;
buffif1(io_port,data,en);
buffif0(data,io_port,en);
endmodule

我是新手,这个程序没有错误,但是综合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请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不应该呀,帮顶

网友B:
不知道,坐等高手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几句综合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帮顶了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EasyFPGA030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吗?

网友A:
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全双工通信?描述清楚

网友D:
你的io_port和data都声明称inout?

网友E:
实现全双工通信没什么问题,
就看你怎么设置了。

网友:
buffif1(io_port,data,en);
这个?

网友F(2011-12-01):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