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PSPICE噪声分析中噪声源说是非独立的电压源

楼主(2010-03-22):
求教为什么PSPICE噪声分析中我指定的噪声源说是非独立的电压源错误提示
ERROR -- Must be independent source (I or V)
.PROBE V(*) I(*) W(*) D(*) NOISE(*)
.INC ".\3-SCHEMATIC1.net"

楼主:
*Analysis directives:
.AC DEC 1000 1 1g
.NOISE vout V_V 50
-------$
ERROR -- Must be independent source (I or V)
.PROBE V(*) I(*) W(*) D(*) NOISE(*)
.INC ".\3.22-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3.22-SCHEMATIC1.net ****
* source 3.22
R_R1         N00097 VOUT  1k
C_C1         VOUT N00158  1n
L_L1         N00158 0  10uH
V_V         N00097 0 DC 0Vdc AC 1Vac

**** RESUMING 3.22-SCHEMATIC1-3.22.1.1.sim.cir ****
.END

网友A:
无图怎么分析?除非遇到过相同情况……

网友A:
将电压源换成VSTIM试试
sourcstm库里的
还有哪有500F的电容,取值也要合理,不要把它当计算器,值不合适也要报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0f 是500fF的,市面上好像能够买到啊

请问vstim里面的implementation是什么啊 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右键,Edit PSpice stimulus

网友A:
你那样写,软件认为是500法,改成0.5P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提供的做法做了一遍 还是报着同样的错误

*Analysis directives:
.AC DEC 10000 1 1G
.NOISE vout V_V1 1
-------$
ERROR -- Must be independent source (I or V)
.PROBE V(*) I(*) W(*) D(*) NOISE(*)
.INC ".\3-SCHEMATIC1.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问题啦
噪声输入源少写了个V
应该是 V(vout)

Thanks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