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敬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3-22):
如图:
是一个交流电的过零检测电路。
其中图中所示的VDD及GND是 高压电通过 容阻降压,稳压,半周整流所得。

现象是:

   1.当示波器的表夹子悬空,表针顶住图中所示位置时,整个系统就可以正常工作。
   2.如果表针移开,则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3.表针处于×1状态时顶住如图位置可以工作,但是×10状态就不能让系统工作。

请教,本电路如何修改可以达到示波器表针顶住如图所示位置的效果。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即使是在交流220V恰为峰值时,三极管也不能导通,谈何过零检测?
至于示波器探头接触三极管集电极电路可以工作,那是示波器探头引进的50Hz工频干扰,其电平恰可使MCU检测到电平变化。探头置于×10位置,探头内串联一个很大的电阻(一般10Mohm),分布电容很小,故引进的干扰也很小,不能使MCU检测到。

楼主:
MAY哥 解释的很正宗很理论!!!!!!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