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整流滤波电路

楼主(2010-03-22):
我的问题,信号频率200KHz,峰峰值80mv--130mv的正弦波,需要整流滤波后给锂电池充电,不能用一般的整流电路,请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查过一些资料,说前面加个运放,但我做的东西最终要植入生物体内,所以在体内无法给运放提供电能。请各位大侠给我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130mV,没办法。
除非你能用个变压器将这个电压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要升高到多少才能整流滤波呢?在体内加电源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升到峰值比你的电池电压高1.5V左右,具体应该由实验决定。
需要考虑变压器中直流成份问题,最好是桥式整流。

楼主:
变压器中的直流成分?不太懂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原谅我,我是菜鸟。。。。
变压器是无铁芯的,暂时只用两个线圈代替

楼主:
补充:我说的那个小信号是上面所说的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A:
6楼:
那就改变压器好啦!

网友B:
那个 开关稳压器DC-DC是不是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