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IAP存储问题

楼主(2010-03-22):
用IAP做存储
第一次存,从0x2000开始,存6个数据,0xaa;存后读出数据正确。
第二次存,还是0x2000开始,存6个数据,0x55;存后读出数据就错误了。

后来发现,如果我在第二次存之前,先执行页擦除,在存数据,就可以存进去了。
是否就是说Megawin的IAP做存储的时候,如果是同一页,必须先将里面的数据读出来,然后擦除,才能存进去???

总结来说:IAP可以字节读/写,页擦除。写的时候,必须先将页擦除。

是不是这样???请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讲,IAP是flash的一部分,和EEPROM是不同的,笙泉的datasheet上面也很负责任的写着IAP,而非EEPROM,EEPROM可以直接读写,而且寿命更长,flash的特点是只能把1写成0,反过来就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写数据之前要确保这个byte是0xff的原因。

网友B:
还真没考虑过这个……

网友C:
2楼正解,flash的特点是只能把1写成0,反过来就不行。

网友D:
2 楼讲话中肯.....

楼主:
完全明白,只能把1写成0.只有擦除才能把0变成1.

网友E:
还得注意这么多东西,学习了

网友F(2010-05-10):
还有IAP写的次数比EEPROM小很多倍。小心用

网友G:
也就是说必须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