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1转2

楼主(2010-03-22):
请教群内各位,我现在想将51单片机的串口由1个扩成2个,但是由于I/O口有限,所以不想再另外占用I/O口资源,因此特向各位请教那些芯片可满足这个要求。我再网上查了一款UTX3232,但是找不到其pdf资料,不知其硬件连接方法,请教各位,寻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做串口扩展芯片的,一般都是山寨公司,如果是玩玩也就算了,如果是产品,劝你还是去找个双串口的51好了,比如silicon Labs的,如果没有实时响应要求,可以用外中断模拟一个软串口出来用。

楼主:
听说软串口非常耗费资源,并且网上1转2的串口芯片几乎找不到(因为很多单片机自身就带有2个串口)。我现在想好了:只用一个I/O口来分时复用2个串口(不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