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的原理(我是菜鸟)

楼主(2010-03-22):
用multisim仿真过,输入是25Hz的正弦波,输出为同频率的方波。
但是我不知道为社么会输出方波。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电路,推算公式是什么
谢谢啦

网友A:
你放大那么多倍,不自激也饱和了

网友A:
放大倍数太大了,由于受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的限制,失真了。

楼主:
你放大那么多倍,不自激也饱和了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
放大倍数太大了,由于受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的限制,失真了。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那请问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啊?
引用 楼主:

电容的作用是高通滤波。只放大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

楼主:
电容的作用是高通滤波。只放大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电容的作用。附件是我的真实电路图,输入正弦波信号有一个1.5V的偏置,电容的另一端连接的不是地,也是1.5V的电源。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不管有没有电容,输入的波形都是一样的。

网友B:
电容是用来隔离直流的作用。因为运放是单电源应用,输入信号需要加直流偏置,加了电容后,电路就只对交流进行放大,而1.5V的直流偏置不经放大直接输出。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啊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电容的作用,但是有不是很赞同8楼的看法,没有想明白。

楼主:
电容是用来隔离直流的作用。因为运放是单电源应用,输入信号需要加直流偏置,加了电容后,电路就只对交流进行放大,而1.5V的直流偏置不经放大直接输出。 ...
引用 网友B:
但实际上输出的方波并没有1.5V的偏置,该怎么解释呢?谢谢。

楼主:
我也想知道电容的作用,但是有不是很赞同8楼的看法,没有想明白。
引用 网友C:
对呀,我现在对电容的作用也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D:
R1是拿来干什么的不知道,好像不用也可以啊

网友E:
同相输入,施密特放大,坚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