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宽带放大电路

楼主(2010-03-22):
上面红笔的部分不理解,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表面看上去是增大 Ie 的工作点,实际是在降低输入和输出阻抗(减小Re和Rc)。这样有利于其频率特性的扩展。

楼主:
2# HWM  发射极接了旁路电容那输入阻抗不是 r1  r2 和基极电阻rbe确定了吗?不是固定了吗? 还有增大 Ie 的工作点和降低输入和输出阻抗(减小Re和Rc)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降低输入和输出阻抗与频率特性的扩展又是什么关系,望指点,谢谢

网友B:
个人理解:Ic比较大,集电极电阻(200欧那个)就会比较小,而集电极电阻是影响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带宽的一个重要因素,集电极电阻越小,高频的带宽就越宽,但是这是在牺牲电压增益的前提下的。可以参考一下模电书上“共射放大电路的高频响应”和“密勒效应”那部分。

楼主:
虽然还没搞懂,就当是经验记住了,模拟电路号多是凭经验的 :)

网友C:
4楼正解

网友C:
主要是mile电容的作用

网友D:
因Ie的增大,Rbe的阻值会变小,同时输入的电阻为Ri={Rbb+(3.3k//1.6k)}//Rbe,Rbe变小了,导致输入的电阻变小;由上限频率Fh=1/(2*3.14*Ri*C),可知Fh变大了。

网友E:
好清楚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电子书。。麻烦楼主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