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山寨机可以自己做ROM吗?

楼主(2010-03-22):
刚买了一个山寨机,觉得硬件很强,软件太烂,菜单翻译错误,设置不合理,隐藏收费陷阱多,有心改造但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MTK的CPU好像也是32 bit ARM构架的吧?理论上如果知道接口什么的,完全可以把Android/WM/SYMBIAN什么的烧进去。 Windows Mobile的手机都已经改造成Android的了,处理器相同理论上都可能。只要能把ROM dump下来,然后反汇编做静态分析,都是可能。只要手机能下载ROM,烧进手机里就可能做到。

MTK的手机都怎么开发的呢?已有的手机可不可以修改里面的配置,软件什么的?
有没有可能抛开它的系统自己重写?

网友A:
牛人,真没有听说过这样干的 有想法。 如果成功了 那就可以在所有的MTK机器上跑起来所有的智能系统了,这样 MTK就火了

网友B:
MTK 6516会用WINDOWS MOBILE。  但作为个人开发,建议LZ不要做这种无谓的尝试。没什么意义。。

楼主:
有意义啊,要是能把几百块的山寨机跑上智能系统,它价值可就高多了。
我买的手机是N98+, 好像是用MT6225。感觉硬件很强,只有软件缺陷,如果自己做系统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还可以装各种程序。
如果能把ROM读出来,然后用ida做逆向工程,然后做驱动什么的,然后再做成ROM烧回去,理论上可以做到。
做驱动很麻烦,但可以积少成多嘛,就像移植ANDROID到HTC的WM PPC上似的。

对厂商来说,就不必跟MTK买软件了,想做什么系统就装什么系统
对我个人的意义,玩儿呗。几百块钱验证一下自己DIY手机ROM还有反汇编的水平,玩坏了也不可惜

只是目前最大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读取和写入ROM

网友C:
关于你的读取和写入都没问题,关键事没办法编程,不懂

网友A:
104M算可以的了, 23D才50MHZ 照样跑视频。。

网友D:
嗯,104MHz还可以凑合
像HTC Wizard才200Mhz,还有很多经典的S60也是200Mhz,104不过慢一半而已
这个速度跟第一代奔腾差不多,简单窗口应用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只要能读能写,就肯定可以给它重写一个系统。甚至写一个bootloader似的程序放进去替换内核也成,就像现在在WM上运行android那样。非智能平台,主要用C写的程序应该很容易反汇编。用反汇编我们可以确定硬件的映射地址,然后写小程序验证。

只是听说读写MTK的手机都是要经过加密的?要专门的JTAG cable甚至加密狗?这样的话就不成了。

网友E:
一个人做一个操作系统的事情都不少,何况只是移植一下。
现在HTC的许多WINDOWS MOBILE手机已经移植了Android,还有人把魅影山寨机移植了android
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的。

网友A:
lz自己能干这个事的话,可以考虑跳到MTK当个高工了!

网友F:
市面上的山寨机都是6225,刷机有风险,山寨更风险。

网友G:
先确定能不能跑系统...      ARM7不带MMU,全部资源开放给你你也只能跑UCLINUX,不能跑LINUX.

网友H:
各位,手机软件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

到目前为止,手机源代码已经到接近1G的容量了

当然,这里面是融合了N个机型的代码

到现在,都几乎没有一个开发人员说自己都看全过手机所有的源代码了

你现在不仅仅是要看全其源代码。还要自己来写全其源代码

不是一般的难啊!

加入你真的可以搞定,估计年薪可以上千万了。

并且诺基亚啊,谷歌啊,摩托啊,等各大公司随你选

或者你干脆自己当中国的比尔盖茨算了。

因为你实在是太牛了。

假如有那么一天,记得叫我去帮你打工啊。

我实在是太佩服这样的技术牛人了!哪怕扫地啊什么的我都去。

网友I:
厉害,还可以这么改进手机啊

网友J:
MTK采取的是什么系统了?还有用的是arm9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