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使用usbisp时要给目标板上电吗?

楼主(2010-03-22):
1,我的目标板就是一个atmega16芯片,要给此芯片加电源吗?(自己想想应该是要的。)谢谢回答。
2,usbisp与目标板的接口(6脚或10脚的idc接口)中的vcc我可以不接的,对吗?
因为usbisp可以通过笔记本给电)谢谢回答。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要加的.但是如果板子上面耗电的元件少,有时不加也可以.我的几块板子,有时忘记加电然后依然可以烧录的.有时却连熔丝位都读错.所以不加电可靠性不高.
还要看烧录器的设计了,一般都带有VCC的,接上板子就等于给板子加电了.
其实还是加电的好,不加电,即使能烧录,却不能跑起来,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B:
对啊,还是加了吧

网友C:
加与不加楼主自己试试看不就得了?!大家只是给个个人看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问题,我是自己做的,4节干电池,用了很久了。现在就5.5V吧,不知道是否符合电源要求。

网友A:
一般芯片供电电压不应该超过5.5v

网友D:
在烧录程序的时候 可以选择使用下载线给目标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