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编译环境

楼主(2010-03-22):
编译环境搭建流程
一.
        编译器的安装。\编译器\arm
        安装路径选择默认路径即可,这时是放在c:\progra~1\arm\adsv1_2下,如果没有安装在默认路径下的时候,后面安装3方工具的时候还需要重新修改Perl脚本中的对应的路径。

二.
        Perl脚本解析器的安装。\编译器\Perl
三.
        三方工具的安装。\3rd party tools
的每步骤说明安装对应的三方软件即可。
四.
        Check编译环境。
        完成三方工具软件安装之后,运行 \tools\chk_env.exe 来检查编译环境,看是否正确的安装成功;如果正确,会提示安装OK。

目标编译命令
编译环境建立完成之后,下面开始目标编译。
编译命令:
        MTK对于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软件版本编译命令不同,但是其规则如下:
        make custom=xxx gprs/gsm new/remake/update/clean module_name
首先进入Dos下工程所在的目录。
然后输入上面的命令语句即可开始编译。
下面对编译命令的各个词的解释:
        ‘=’前面的对于各个平台的各软件版本都相同;
        xxx是不同的软件版本,如:6219平台的D161,D181的软件对应的软件版本是一套,都是‘D181’;
        gprs/gsm是说明该软件是否支持gprs的,如果不支持gprs,只输入gsm即可;
        new:全部重新编译
        remake:只重新编译工程中更新过的部分
        update:先检查,然后重新编译更新部分
        clean:删除对应的obj
        module_name:各个模块的名字

编译完成之后在\buid文件夹下生成对应的各个模块的obj,log文件;可以查看对应的编译信息,在\build根目录下生成一个.bin文件是往手机中download的文件。
make custom=KONKA19_05B gprs new

vc工程设置
在预定义宏中添加:__MMI_ZI__,__MMI_PENPOWER__,__D162__
在外部头文件中添加: EBook/EBookInc,../../zi/include,../MtkApp/video/VideoInc,../../wap/modules/BRA/source,../../wap/msf/msf_lib/config,../../wap/msf/msf_lib/intgr,../../wap/msf/msf_lib/export
在mmi_features.h和mmi_featuresPHUTO.h中去除 __E_READER__
工程中mtkapp\mtkappsrc\下添加zi*.c

网友A: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比symbian容易
我之前也搞过mtk,装几个软件就完了

网友B:
要是完整编译一下工程,半天就没了,嚎~~

网友C:
还要应用PE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