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门电路进行延时消除毛刺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请看图,我搭出来的电路为啥前面会有一个窄电平出现呢?
请问这电路怎么改进才行?不但要用延时消除毛刺,而且要实现
A+B=Y
1+1=0
0+1=0
1+0=1
0+0=0
的逻辑关系。
本人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短时非精确延迟就用个RC即可,没必要如此自寻烦恼。

网友B:
如果:
用延时消除毛刺,而且要实现
A+B=Y
1+1=0
0+1=0
1+0=1
0+0=0
的逻辑关系。

则:Y = A * /B
修改:异或门1接VCC改接GND;同样,异或门2接GND改接VCC。不好意思。谢谢4楼提醒。

网友C:
A+B=Y
1+1=0
0+1=0
1+0=1
0+0=0
这是个什么逻辑呢?

网友D:
逻辑电路的竞争与冒险,加个rc就行
逻辑关系要卡诺图

楼主:
很感谢3楼提供的逻辑图
但好像有个问题,输出级不应该用 与非门,而是应该用 与门 就能达到逻辑关系了吧!
而我一楼提供的这个应该说是最简的一个了吧,但会有门电路间的延时效应,电路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采用我的这个。
但是我的消除毛刺电路还是没有结果,很想用个大电容先滤掉,再加反相器整形,但是,体积和成本都不允许啊~~~郁闷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