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如果2131用内部复位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用ISP或JTAG功能呢?

楼主(2010-03-22):
如果2131用内部复位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用ISP或JTAG功能呢?

网友A:
两个功能都是再RESET低电平的前提下进入的

网友B:
内部复位不能进行JTAG调试吧

网友C:
为什么不能进行呢,二者有直接的关系吗

网友D:
LS可能是想说内部复位不能在线调试观察

网友D:
一般来说,内部复位肯定是不会影响JTAG调试的

网友E:
二者没直接联系

网友F:
如果照楼主的说法,那用内部复位的代价也太大了点

网友G:
内部复位不会影响程序的烧写和仿真

网友B:
还得加一个复位芯片

网友H:
没必要用专门的复位芯片吧,一般芯片都有复位引脚的

网友I:
专用的复位芯片有哪些

网友G:
所谓的专用复位芯片,应该就是一些电源芯片吧

网友A:
嗯,差不多

网友F:
复位肯定和电源有关的

网友J:
复位的原理就是要实现一个初始化的功能

网友C:
上电复位也就是初始化

网友D:
二者没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