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调试2138的RTC时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无正文)

网友A:
如何判断晶振不起振了

网友B:
你是说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不是LPC2138的?

网友A:
是的,没有时钟,先怀疑晶振

网友C:
我也一直不了解晶振起振和不起振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B:
是的,没有时钟,先怀疑晶振
引用 网友A:
你也碰到过?确定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D:
LPC2138的RTC有个bug,查下error sheet

网友E:
晶振就代表着时钟啊

网友F:
建议从正规的代理商哪里申请样片或采购芯片,www.crest-cn.com公司是专门代理MXP ARM的,同时可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G:
芯片盗版的应该很少吧

网友H:
还是在正规代理商买比较好,特别是做产品

网友E:
那是肯定的,芯片都有问题了,其他不用谈

网友H:
还是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I:
有没问题查查就知道了,主要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J:
如果能烧写程序,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碰到过烧不进程序的情况,不过跟芯片无关,是JTAG的问题

网友C:
如果发现你做完一块电路板后,连程序都烧不进去,首先打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检查JTAG的连接

网友K(2010-04-21):
JTAG的连接一般很少出错吧

网友L:
也不一定,特别是DSP经常会连不上,对时序要求高,相应对硬件要求也高了

网友G:
单片机要好些,要求每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