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用JTAG在LPC2134上固化出现错误,请指教

楼主(2010-03-22):
我想把uC/OS-II的程序固化在LPC2134上,用JTAGLPC2134上固化,出现错误: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1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2 write failed!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3 write failed!

设置:
    ARM_Linker -> Output -> Linktype 选的是 Scattered
    Scatter 是zlgLPC2100专用工程模板(041025) 中的 mem_a.scf

请帮助我解决一下

网友A:
ADS要淘汰了?不会吧,我现在还在用这款软件呢

网友B:
请先用ISP全片擦除后再进行下载

网友A:
每一次下载不就是在重新擦除?

网友C:
我偶尔也用ADS,不至于淘汰吧

网友D:
ADS是该淘汰了

网友E:
一般在不跑操作系统的时候,用到这个软件,还比较好用吧

网友B(2010-04-21):
确实用的很少了

网友D:
跟编译器好像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F:
ADS用于调试裸机,不能烧写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