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编译错误原因?

楼主(2010-03-22):
在RAM中编译通过,在FLASH中却产生Coulf not open scatter description file <null>?

网友A:
是不是差个什么连接文件,RAM和FLASH用到的文件应该不同

网友B:
二者用到的文件肯定是不同的,但应该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C:
楼主应该还说具体点,把二者用到的文件都描述下

网友D: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现象有点奇怪,感觉是2楼所说的问题

网友F:
RAM和FLASH用到的文件肯定不同

网友E:
一个仿真一个烧写,用到的文件肯定不同

网友G:
估计是差什么文件了

网友H:
差文件是肯定的

网友I:
、还是没说具体,期待高手

网友E:
看看文件里有没有一个LIB类型的文件,必须的

网友I:
LIB文件时干什么用的

网友G:
你确定在RAM中编译通过了?

网友D:
要明确烧写和仿真文件的差别

网友J:
还是没看到说到问题解决方案的

网友K:
应该是没有指定正确的分散加载文件

如果使用keil开发软件,可以在工程属性设置项里的连接标签页添加修改

如果用ADS好像可以直接设置Flash、RAM使用的分散加载文件,具体在什么地方设置,记不太清了~~

网友A:
应该是加载文件不全导致的错误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软件

网友C(2010-04-22):
跟什么编译软件有关系吗

网友E:
楼主把二者用到的链接文件列个表出来

网友L:
觉得楼主说的不够全面,仅凭这个,别人很难帮到你

网友I:
最好贴几个图片说明下,稍微详细点

网友H:
跟编译器还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