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138的内部ram和Flash都不够用了,可以外扩吗?怎样接?

楼主(2010-03-22):
LPC2138的内部ramFlash都不够用了,可以外扩吗?怎样接?

网友A:
楼主写什么程序需要这么大的内存

网友B:
外扩肯定是可以的,只要你想办法

网友C:
如果IO口足够多,可以考虑

网友D:
换芯片是最明智的

网友E:
看来程序很复杂啊!

网友F:
一般手写程序应该要不了那么大的,确实有点夸张了

网友G:
楼主好威武啊

网友F:
不过也不排除楼主很强,呵呵

网友H:
可以外扩,IO模拟的,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I:
一般不可能会用这么大空间,要么是程序没优化好,要么是确实彪悍